常见台达伺服器维修方法

楼主(2019-03-05):
台达伺服器维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事项:

台达伺服基本原则:

1、先想后做
先想好怎么做,再实际动手。先分析判断,再进行维修。
2、不懂要问
不确定的情况,要查资料,咨询同事,TS L2,TAM后,才动手。
3、先外后内
先观察台达伺服使用周围环境。设备位置、电源、连接、其它设备、温度与湿度是否正常。之后看设备故障的现象。显示的内容,及它们与正常情况下的异同。再看设备内部情况。灰尘、是否腐蚀、连接、器件的颜色、部件的形状、指示灯的状态等。然后看设备的软硬件配置安装了何种硬件,资源的使用情况;使用的是使种操作系统,其上又安装了何种应用软件;硬件的设置驱动程序版本等。
4、先软后硬
先检查台达伺服软件问题,当可判软件环境是正常时,如果故障不能消失,再从硬件方面着手检查。
5、分清主次
在复现故障现象时,有时可能会看到一台台达伺服故障机的不止有一个故障现象,而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障现象(如:启动过程中无显,但机器也在启动,同时启动完后,有死机的现象等),为时,应该先判断、维修主要的故障现象,当修复后,再维修次要故障现象,有时可能次要故障现象已不需要维修了。
台达伺服注意事项:
一、需要提醒客户备份数据
二、准备充足的服务器拆装工具和防止静电设备。
三、维修前充分观察客户使用环境和相关的软件状况
四、对于复杂的客户应用环境,需要客户配合做相关操作,例如服务器的开关操作及应用关闭
五、拆装部件时的观察:要有记录部件原始安装状态的好习惯
六、加电过程中的观察:元器件的温度、异味、是否冒烟等;

七、请求技术支持之前需要提供详细的硬件软件状态及已经完成详细操作过程和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