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想三维:FDM3D打印机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9-03-05):
      对于经常接触FDM 3D打印机的用户来说,在打印模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系类打印问题的状况出现,这其中有软件方面的问题,也有硬件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创想三维将罗列几点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供各位用户参考参考。

      一、在打印之前喷嘴内无耗材

      出现原因:大多数的挤出机都会在高温悬停时,喷嘴中的融化耗材自行流出,这经常会导致喷嘴内的耗材流干,形成空腔。

      处理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开始打印前,保证3D打印机喷嘴内有充足融化的耗材。最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加裙边,加几圈裙边就会在正式开始打印物件之前,在物件外围画几个圈,使3D打印机喷嘴内有充足融化的耗材。

      二、拉丝或渗漏

      出现原因:拉丝是3D打印机挤出头在移动到开放空间时,出现有残留物状物体,这主要原因是挤出头在移动的情况下,耗材从喷嘴漏出。

      处理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常见方法是回抽,如果切片中开启了回抽,那么喷头在移动下一点的之前,会将耗材反向拉回一段距离,当移动到下一点时,耗材又会回送挤出头。

      三、喷头堵塞

      出现原因:温度设置不合理(PLA温度190-220,ABS温度210-230)耗材有折损之类的情况出现,3D打印机打印头进料电机位置有其他异物卡住。

      处理办法:打印头残料固话,打印完模型记得及时清理打印头上残余的耗材,这种情况可以用手稍微用力将耗材向下送入进料口,将耗材挤出,如果还是不能正常吐丝,可以使用六棱扳手对喉管进行疏通,或者使用细针对打印喷嘴进行疏通。

      四、3D打印过程出现中断

      出现原因:一个是电路系统供电中断,另一个原因可能是3D打印机散热不善,导致电源不稳从而引发断电现象。如果你用USB线打印时,可能出现电脑故障,如死机,卡,休眠等。

      处理办法:先看看是不是断电引起的;再看看是不是USB线打印时,电脑故障:死机,卡,休眠等。如果电脑没有故障,看USB线是否带磁珠,如果是,就要消除电磁干扰。建议SD卡打印,还有就是中断后看看平台温度,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多试几下看看,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就换3D打印机电源。

      五、模型出现翘边情况

      出现原因:出现模型翘边的原因有3D打印机平台过低,喷嘴和热床温度过低,喷嘴出料口冷却不足等情况。往往发生于第一层塑料因冷却而收缩时,模型底部一个或多个角翘起,造成无法水平附着于打印平台,从而导致顶部结构出现横向裂痕。

      处理办法:使用加热打印床,使塑料保持温度,不至于固化,可在打印床上均匀地涂上薄薄一层胶水,增加第一层材料的附着力,或者增加垫子结构,调好平台来加固打印平台的粘着力。

      六、打印过程中挤出头发出声响

      出现原因:

      1.所选材料比较劣质,粗细不均匀,气泡杂志较多,不完全融化。

      2.打印头温度过高或者使用时间过长,材料会碳化成黑色小颗粒堵在打印头里面。

      3.打印机散热性能不好。

      4.换料时,残料没有清理干净,会留在送料轴承或者导管附近。

      5.送料齿轮磨损太多或者残料不足,导致扭力不足。

      6.切片软件生成的GCODE不是匀速的,有些段速度会较快,就可能导致咔咔声。

      处理办法:

      1.先调平换别的材料打印试试看。

      2.用绣花针一样的东西尝试着疏通一下打印头。

      3.清理一下送料齿轮。

      4.如果你使用的是DIY或者二手机器,建议你拆开,顺便了解一下结构原理。

      5.如果上述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可能要更换打印头了。

      以上是FDM 3D打印机经常出现的几种原因和处理方法,当然,机器出现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售后人员处理,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服务,欢迎联系我们(www.cxsw3d.com/,0755-85234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