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操作步骤规程

楼主(2019-03-05):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作为一种切割工具,现在已经越来越得到很多人的重视,那么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怎么进行操作呢?我们该怎么做呢?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下。

1、第一步检查等离子电源进气气压是否满足要求以及等离子电源开机有无报警

2、按下开始切割割炬执行完定位动作后等离子电源有无报警。如有报警则依照等离子电源说明书消除故障。

3、合上车间配电柜中控制数控的开关,合上切割机电柜总电源,合上除尘控制器电源,启动除尘器。

4、待数控系统完全启动完成后,右旋紧急停止开关,右旋上电钮使驱动上电

5、自定义各轴回零,检查等离子易损件并更换,合上等离子电源断路器。

6、打开氧气、压缩空气,各气体压力为8.3bar+-10%。

7、调用切割程序以及程序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校正

8、保存程序切割起点到参考点,并打开等离子电源并调整气体设置

9、启动切割,按下开始切割按钮的时候,依照图纸检查切割信号是否都正常

10、中途如遇到问题按停止按钮停止切割,排除问题之后继续切割。

11、切割完毕之后,关闭机器电脑电源、等离子电源、各气体阀门。

12、最后清洁机器,保留机架、导轨、并加油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一般切割信号时序是:按下开始切割;数控系统接受外部信号然后发出开始切割信号或者数控系统直接发出切割信号;经过等离子割炬选择然后调高控制系统等离子割炬执行定位动作,割炬喷嘴接触到钢板然后回升至穿孔高度;调高控制系统完成定位动作后发出开始切割开关信号给等离子电源,开始引弧、穿孔,穿孔完成后机床开始移动进行工件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