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分享

楼主(2019-03-05):
故障一

  变频器充电起动电路故障,通用变频器一般为用压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工作方式。当变频器刚上电时,由于直流侧的平波电容容量非常大,充电电流很大,通常采用一个起动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

  充电完成后,控制电路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或昌闸管将电阻短路。起动电路故障一般表现为起动电阻烧坏,变频器报警显示为直流线线电压故障。一般,变频器的设计时,为了减小变频器的体积而选择较小起动电阻,其值多为10-50Ω,功率为10-50W;当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源频繁接通,或者旁路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时,都会导致起动电阻烧坏。因此在替换电阻的同时,必须找出原因,如果故障是由输入侧电源频率开始引起的,必须消除这种现象才能将变频器投入使用,如果故障只由旁路触元件引起,则必须更换这些器件。

  故障二

  变频器无故障显示,却不能高速运行,经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调速输入信号正常,经上电运行测试,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50V左右(正常应在580V-600V),再测输入侧,发现缺了一相。故障原因是输入侧的一个空气开关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造成变频器输入缺相不报警,仍能在低频段工作,是因为多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下限为400V,只有当母线电压降至400V以下时,变频器才报告故障。

  而当两相输入时,直流母线电压为380V×1.2=452V>400V。当变频器不运行时,由于平波电容的作用,直流电压也可达到正常值,新型的变频器都采用PWM控制技术,调压调频的工作在逆变桥完成,所以在低频段输入缺相时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低,造成异步电动机转速低频率上不去。

  故障三

  变频器显示过流,出现这种显示时,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太短,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太重。如果没有这些现象,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看是否出现过流现象。如果是,很可能是I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I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而这些故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引脚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控制器的。微控制器接收到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应更换IPM模块。

  故障四

  变频器显示过压故障,变频器出现过压故障,一般是雷雨天气,由于雷电串入变频器的电源中,使变频器直流侧的电压检测器动作而跳闸,这种情形,通常只需断开变频器电源1分钟左右再上电即可,另一种情况是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而出现过电压现象。这种情况下,一是将减速时间参数加长或增大制动电阻(制动单元);二是将变频器的停止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

  故障五

  电机发热,变频器显示过载,对于已经投入运行的变频器,必须检查负载状况,对于新安装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很可能是V/F曲线设置不当或电机参数设置有问题,此时必须正确设置好各种参数,另外,电机在低频的工作时散热性能变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就需加装散热装置。

网友A:
涨知识。备着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