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系列plc,和哪个组态软件兼容比较好?

楼主(2019-03-05):
LK210plc,不知道选择哪个上位组态(免费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A:
选择什么样的上位机,主要取决于该上位机含有和利时LK系列plc的驱动,组态王支持。

网友B:
现在应该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吧,OPC都应该支持吧。

网友C:
兄弟,好用的组态哪有免费的,lk和lks与和利时的hollyview和亚控的组态王,力控的forcecontrol我都搭配过,基本上都没问题,只要是满足标准modbus通讯的组态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