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检测开关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楼主(2019-03-05):
检测开关是跟其他电路元件接在一起,用来检测元件或电路的参数(如电流,电压等)的一种开关,检测开关具有感应功能,主体通常为各种感应开关或接近开关,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工作,它能根据其用途具有各式各样的输出方法。

D2A-检测开关

1. 接点输出式

以微型开关、限位开关、继电器的接点为输出的开关要素,与电磁开关、小型马达、电磁器等连接作为主要目的,可进行数安培电流的开关控制。与电子控制设备连接时,需注意振动时间、最小负荷电流。

2. 光电耦合输出式

检测电路电气绝缘,与接点输出式的使用方法相同。可控制10~50mA电流的开关。

3. 直流3线式

a. 电压输出型

如图7所示的输出电路,进行检测时,向负荷输出电压信号。电压输出型主要是以连接由电子计数器、无接点继电器等的晶体管或IC构成的电子控制设备为目的而制造的。

b. 电流输出型

亦可称为开放、集电极输出型。如图8所示,输出晶体管动作时,有吸入电流的NPN型(电流吸收)和吐出电流的PNP型(电流源)。输出晶体管中使用小容量的功率晶体管,则可进行50~200mA电流的开关,并可直接进行电磁继电器、电磁阀、直流电磁器、显示灯等负荷的驱动。

4. 直流2线式

该方式的接近开关有2根导线,因此,使用时对极性予以注意的话,不仅使用方法可与机械式限位开关相同,而且配线简单,但需注意下述状况。

(1) 即使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也需向接近开关的检测电路供给电流。为此,负荷中有微量电流流动。该电流称为漏电流。漏电流时,负荷两端产生“漏电流×负荷也是造成使用初期故障的原因。初期故障的发生时间,根据制造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多发生在使用开始后的一星期到10天内。

2. 偶发故障

包括由于半导体部件的不良而引起的故障,电阻、电容的断线、短路、容量不足,电路板的电路断裂、带焊料等的不良现象,但发生率极低。接近开关经常发生故障时,可以考虑为使用环境的问题,请向厂家咨询。

3. 负荷短路与配线错误

由于配线错误或带电作业引起负荷短路时,导致大电流流向检测开关,输出回路烧毁。作为在检测开关外进行的保护对策,可使用切断快速短路电流的方法,通过熔断器进行保护,不仅可保护负荷短路,还对地线有保护作用。但是,由于开关内的输出晶体管的残余容量小,达不到100[%]的效果。

4. 干扰波导致的破损

由干扰波带来的破损是慢慢形成的,因此在开始使用后的一个月或二三个月后发生破损是极其普通的。因此,在该期间发生破损时,其原因则可判断为干扰波。电感负载开闭时发生的检测开关的瞬间错误动作是由干扰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