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RS485通信过程、中继器、轮询速度

楼主(2019-03-05):
各位老师好,本人有以下几个问题咨询:

(1)RS485总线上,当主设备发送一条Modbus命令时,是总线上所有的从机能够同时接收到信息,还是最靠近主机的从机接收,如果不是找自己的,就将信号转移到下一个节点,依次到最后一个节点为止?(总线上从机接到主机的前后顺序和它们接收到信号次序是否有关系?)

(2)4口RS485集线器的每个485口,能否还能连出一条“手牵手”的总线?

(3)与第一个问题相对应,如果总线上从机接到主机的前后顺序和它们接收到信号的次序有关,那么采用多口的RS485中继器,是否能够有效的提升485总线的轮询速度?

网友A:
485总线是主机发送一个数据帧后,网络中所有的从站都会接收到数据。从站从数据帧中提取地址信息和自己的从站地址做对比。相同时则回复相应的数据帧。不相同时则丢弃本次数据帧。不做数据回复

网友A:
不会存在节点一个一个传递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存在节点一个一个传递的说法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