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lil双闭环控制参数设置

楼主(2019-03-06):
除了DV设置为1开户双闭环外,还有其他哪些参数与双闭环控制有关,有没有调整思路可供参考

网友A:
双闭环,不过是减轻全闭环时传动间隙带来抖动的一种方式,和普通的闭环一样,PID的闭环算法,只不过,KD时以辅助编码器的反馈来计算而已。调试过程也和普通的PID调试没有什么区别,粗调KP、KD让系统能大致动起来,然后根据运动的状态和需要,细条PID。

楼主:
谢谢刘工,另外请教下  IL , OA , OT , OV参数更改会不会对PID也有影响,

前提是不是OA设置为1,OT和OV 设置才有效

还有说明书上比如说OV,

USAGE:                                 DEFAULTS:
 While Moving Yes                     Default Value 0.9438
In a Program Yes                      Default Format 1.4

这两行说明是怎么理解的,运动中是一个默认值,程序中又是另外一个默认值么?

多谢了

网友A:
先说一下说明书上的指令说明格式。这不是两行,而是两列,而且左边那列还不全。

左边是:

应用:

在运动中使用:可以

(有些指令,只能没有运动的时候使用,在运动过程不能执行或者更改设置值。比如MO,你不能在电机运动的时候强制断使能。再比如PR,不允许再运动结束前用这个指令表更改运动的终点。)

在程序中使用:可以

(有些指令不能再用户编写的内部程序中使用。比如BP,将当前的内部程序保存到eeprom,是这个指令时不允许出现在内部程序中。)

在指令终端中使用:可以

(这行被您忽略了,有些指令时只能在内部程序中使用,而不能单独执行的,比如JP,这个是程序的跳转指令,脱离了程序完全没有意义)

右边是:

出厂默认设置:

默认值:0.9438

默认数值格式1.4

(当您用OV?查询当前设置值的时候,返回的数值格式是1位整数,4位小数)

请教下  IL , OA , OT , OV参数更改会不会对PID也有影响,

IL是积分极限设置,与PD无关,但与I当然有关系。OA、OT、OV设置的是一种保护措施,与没有直接关系,如果PID设置的不合适,比如KI为0,KD和KP也都很小,那么这种保护方式就作用不大。极致的情况下,TL设置的比OV还小,那就根本没有保护作用。

前提是不是OA设置为1,OT和OV 设置才有效

是的,没有OA1的设置,就OT和OV的设置就没有意义

楼主:
非常感谢,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谢谢谢谢

网友B:
感谢刘工的无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