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的选择与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06):
【软起基础】软启动器的选择与使用注意事项信息内容选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软启动器有旁路型、无旁路型、节能型等。根据负载性质选择不同型号的软启动器。    旁路型:在电动机达到额定转数时,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软启动器,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提高其工作效率。也可以用一台软启动器去启动多台电动机。    无旁路型:晶闸管处于全导通状态,电动机工作于全压方式,忽略电压谐波分量,经常用于短时重复工作的电动机。    节能型:当电动机负荷较轻时,软启动器自动降低施加于电动机定子上的电压,减少电动机电流励磁分量,提高电动机功率因数。    选规格:根据电动机的标称功率,电流负载性质选择启动器,一般软启动器容量稍大于电动机工作电流,还应考虑保护作用是否完备,例如: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过载保护、逆序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等。1、本产品的安装和维护需由合格的专业人员进行。    2、严禁使用高压测试设备(如兆欧表)测试本产品的绝缘。    4、如果要求电动机可逆运行,可以在进线侧装一个反转接触器,注意不要装在软起动器输出侧。    5、饶线型电动机转子串入适当的起动机电阻以提高起动转矩后,软起动器也可以用来起动饶线型电动机,当电动机达到全速并且稳定后,起动电阻应该被旁路,减小功率损耗。    6、严禁将功率因数补偿电容放在软起动器的输出侧,且在起动期间不能切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