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g程序

楼主(2019-03-06):
这个程序从维纶通里面给M0.1信号,但是程序下进去监控是有输出的  实际plc输出端口却不亮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的问题,导致输出状态以线圈的最后状态为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的问题,导致输出状态以线圈的最后状态为...

哪里有了双线圈  不是按步执行的吗

楼主:
现在这样也是不行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