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触摸屏数据输入到TON定时器当中

楼主(2019-03-06):
想用威纶通触摸屏输入一个数值,然后AB PLC里面定时器使用,请问大佬们,能否赐教?

网友A:
为了点资料,我也是够拼的

网友B:
触摸屏映射到PLC一个寄存器然后用计时器引用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映射到PLC一个寄存器然后用计时器引用寄存器就行了

类似三菱PLC中的   out T0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