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启动报错

楼主(2019-03-06):
新手,没怎么用过组态王,用的是6.53的,每次启动时候都会提示这两个问题,系统是server2008,只是用组态王做了个串口通讯,没用别的。

网友A:
1、组态王6.53安装系统要XP的;

2、设备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

网友B:
组态王的要求安装系统,你是不是WIN7的

网友C:
先启动历史服务

网友D:
楼主下载一个6.55版本试一下,现在XP系统很多时候都被淘汰了

网友E:
重装一下组态王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F:
6.53要装在XP,  6.55也有破解版了,如果用WIN7就用6.55吧

网友G: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安装一遍,或者你在服务管理里面打开组态王的历史服务

网友H:
重新安装软件和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