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化水设备中滤芯等耗材也需要定期更换与调试!

楼主(2019-03-06):
纯化水设备滤芯吸扁现象的产生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为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在滤芯选型时一定要综合考虑滤芯的工况条件,选择合适的滤芯型号,根据不同的使有场合选用不同的过滤精度,定期更换,以保证后出水精度及保证后级膜元件的使用寿命。

1、滤芯使用时间过长

未及时清洗更换,原水经过滤芯的阻力变大,高压泵在工作过程中,保安过滤器内出现真空状态,造成滤芯吸扁。

精密过滤器一般进出水口压差在0.1-0.15mpa更换,常规在3-4个月就更换。

2、滤芯本身质量残次

骨架支撑力不足,抗压能力差,压力稍微变大,滤芯就瘪了。

3、滤芯选择不恰当

过滤精度选择的不合适,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适应过滤精度高的滤芯。水质较差的情况下,选择的滤芯孔径太高或压力超过了其允许的最高工作压力,也会导致滤芯吸扁。

4、进水压力不正常

进水压力忽高忽低,也会导致滤芯的吸扁。

那么,纯化水设备耗材处理方式具体有哪些呢?

  1、纯化水设备精密滤芯:精密滤芯又可以称作为过滤滤芯,主要是用来去除水中的泥沙,大颗粒物质,悬浮物等,过滤的精度有5um和1um。新的滤芯是白色的,随着使用时间而变黑了。滤芯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要定期更换滤芯。可以根据原水的情况来跟换滤芯,水质的情况好,可以使用的时间长点,水质不好,使用的时间短点。

  2、纯化水设备活性炭过滤芯:主要是起到吸附的作用,用来去除水中的异味和余氯,重金属脱色。余氯对于后面的反渗透膜氧化性比较强,必须要去出水中的余氯,那就必须使用活性炭去除掉。大约为一年左右更换一次的。

  3、反渗透膜:反渗透膜是纯水设备的核心部件,是一张孔径很小的半透明膜。反渗透膜能够去除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病毒以及胶体等物质。具有自动冲洗功能,是用来清除反渗透膜上面的污物。一般更换时间为1-2年。

  4、纯化水设备纯化柱:纯化柱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对反渗透之后的纯水进行进一步的深度脱盐,其原理是离子交换。纯化柱的使用寿命可以根据电导率很直观的判定。低于特定的值,就说明该更换纯化柱了。

然,纯化水设备的调试很重要,如果没有调试好,纯化水设备运行时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出水水质不合格造成很大的损失。

  1、纯化水设备需要按照平面布置图的要求来对设备进行就位并且固定。水处理这杯安装所有的运输而被拆卸下来的膜组件、阀门和管道。

  2、纯化水设备安装之前需要检查纯化水设备所有管道之间连接是否完善、压力表是否齐全、低压管道连接处是否紧密,有短缺。

  3、待高压泵进口压力启动高压泵,同时开启冲洗开关,启动冲洗电磁阀,控制压力,检查高低压管路、仪表是否工作正常。

  4、需要检查设备的进水管线,排水系统,浓水排水系统,确保链接接通所有的软管。进水压力、产水流量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