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V读不出编码器脉冲数怎么回事CP1H

楼主(2019-03-06):
x图所示,用PRV读不出编码器脉冲数怎么回事,哪里还要设置?接线是0.00 A相,0.01B相。公共端是24V。肉眼能看到0.00 0.01 在闪烁。反正就是读不出脉冲数。请指导下,急........

网友A:
欧姆龙可能通过特殊寄存器得到编码器脉冲数   没必要再专门写程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