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s7-200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9-03-06):
如图,出现在不同网络里的输出Q0.0只有两个网络都连通的时候才置1,请问实际plc也是这样?还是只有仿真软件是这样?感觉这样的话如果要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网络分别控制)控制同一个输出很不方便啊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问题,因此线圈输出状态以最后一次为准。

在图2中,即使I0.0不为ON,I0.1为ON,也将使得Q0.0为ON。

HAVE FUN!

网友B:
不同条件控制同一个输出请写在一个网络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产生了双线圈问题,因此线圈输出状态以最后一次为准。...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条件控制同一个输出请写在一个网络里面。

好吧,感谢回答!

网友C:
楼主,你采用了PLC中最忌讳的双线圈输出,根据PLC扫描原理,出现双线圈的情况最后一次扫描为准,所以出现你仿真的情况。如果是想两个地方输出同一个输出,可以采用M或V寄存器辅助输出,切记不要使用双线圈

网友D:
除了使用置位、复位可以使用双线圈外,其它都不允许一个地址使用两个线圈输出。

网友E:
双线圈确实是新手应该注意的事情,如果习惯不改过来将在以后埋下隐患。

网友F:
这个是问题程序,实际没有这样使用的。

网友G:
首先感觉这个程序有点小问题。都是通过I0.0/I0.1直接控制Q0.0,会导致实际运行时出现误动作,容易造成事故。首先你要分清楚这个两种条件下输出同一个结果还是说两个条件有没有优先级?可以简单用一个互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PLC扫描原理以最后一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