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能接收4-20ma信号

楼主(2019-03-07):
西门子plc 200能接收4-20ma信号吗?

如果不能那么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网友A:
看一下产品手册,上面应该有对应端口说明。

网友B:
西门子224的自带模拟量输入的,你直接买了可以使用

网友C:
西门子cpu有自带AI模拟量输入,可以看情况选型。

网友D:
S7-200 224XP自带2入1出的模拟量,但输入端接受的是0-10V模拟电压,要并上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就是0-20mA信号了

网友E:
选好产品,也需要在软件组态中设置成你想要的信号类型,这个你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