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162HI开机显示如下内容,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9-03-07):
开机显示如下问题,同时无法用U盘导出资料,资料只能保存当天的,只要一断电资料也会丢失,是不是内部内存出问题了,还请高手分析一下,感谢!!!

楼主: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高手赐教!

不是新屏吧?如果不是新的,知道大概多少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还请高手赐教!...

不是新屏,13年安装的

网友A:
太老了,换电池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换电池再试试看

好的,谢谢!

网友B(2019-09-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太老了,换电池再试试看...

触摸屏还要装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