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螺旋钢管截面测量的测径仪

楼主(2019-03-07):
  大直径测径仪为了实现多规格螺旋钢管的外径尺寸检测,采用间距可调双测头技术实现,通过调节测头间距,实现大直径螺旋钢管的在线检测,配备软件系统,可以计算周长值。

  大直径测径仪系统主要包括测径仪、光线传感器、控制柜、工控机、显示器、LED显示屏、声光报警器等组成。

  测径仪测量的钢管外径范围很大,所以采用间距可调式测头布置形式。上、下两组测头的发射镜头和接收镜头均安装在直线导轨滑台的滑块上(如图2所示)。安装下方测头的直线导轨滑台行程较小,其作用是调整由于不同直径钢管在托辊上支撑时钢管下沿的高度差异;安装上方测头的直线导轨滑台行程较大,主要是根据钢管规格调整两组测头的间距。直线导轨滑台均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可以调整上方测头与下方测头的间距。间距调整的原则是将两组测头的中心距调整至钢管外径的标称尺寸。因此钢管在旋转过程中如有偏心旋转或摆动,只要摆动范围不超过30mm均能正常测量。

  为了实现每个截面最少测量1000个点的要求,利用测径仪测量钢管直径时钢管旋转实现。当钢管行走到测量位置时旋转托架顶起后驱动钢管旋转。系统开始、停止测量信号由光纤传感器发送,测量时在钢管的外壁相应位置用白色记号笔画一道线,然后启动托辊旋转。

  当钢管上的白色记号旋转到光纤传感器检测位置时系统开始测量;旋转一周后白色记号再次旋转到光纤传感器检测位置时系统停止测量。

  系统将根据一周内测量的直径数量积分计算钢管的外圆周周长。计算周长时对于钢管焊缝部位的局部突变的直径尺寸系统采取过滤处理,以免影响计算结果的精度。

  大直径测径仪在每个检测位置的测量时间根据钢管的旋转速度确定,测径仪的测量频率为500次/秒,因此钢管旋转速度不需要太慢,建议最小直径的钢管旋转速度设置在2~3秒转一圈,这样可以保证每根钢管检测的直径数量均超过1000个。检测完成后系统将自动筛选(删除焊缝部位异常直径)、计算检测位置的最大直径、最小直径、椭圆度和钢管的积分周长。当直径尺寸或椭圆度超过设定的公差范围时,声光报警器自动声光报警。同时LED显示屏及软件界面的超差尺寸的颜色由绿色变成红色或黄色显示。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mm):500~1700可调

  (2)可测被测物直径(mm):610~1620

  (3)允许被测物上下摆动范围(mm):±30

  (4)直径测量精度(mm):≤±0.03

  (5)周长测量精度(mm):≤±0.1

  (6)测量频率(Hz):500

  (7)允许被测物温度(℃)-10~200

  (8)环境湿度要求(%RH)85(不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