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RUN绿灯与STOP黄灯交替闪烁,ERROR指示灯常红

楼主(2019-03-07):
西门子SMART200 RUN绿灯与STOP黄灯交替闪烁,ERROR指示灯常红

还通信不上。

网友A:
是不是固件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固件升级了?

不清楚,放在那里好几个月,今天想拿出来试个东西

网友B:
用SD卡更新一下PLC固件,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D卡更新一下PLC固件,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那个怎么更新啊?

网友C:
重新开一下电试一下,检查线路有没有接错,再换张卡试看一下了

网友D:
查看一下你设备硬件组态,是不是程序里面组态了扩展或通信模块,而硬件中只有本体,所以导致报错,或者将模块初始化一下,再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你设备硬件组态,是不是程序里面组态了扩展或通信模块,而硬件中只有本体,所以导致报错,或者将模块初始化一下,再下载程序

通信不上啊,用网线的

网友E:
咨询西门子技术热线。

网友F:
cpu有三个灯,RUN(绿色,运行),STOP(黄色,停止),ERROR(红色,错误)

每个扩展模块都有 DIAG指示灯,下面是指示灯状态对应说明:

绿色长亮,系统块组态正确,供电正常

绿色闪烁,没有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的系统块中组态该扩展模块

红色常亮,硬件故障,CPU识别不了该模块

红色闪烁,模块没有接24V电源

plc本身模块故障,返厂维修

网友G:
这个现在弄好了吗,我也有两个有相同的故障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软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H(2019-05-14):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ERROR常亮,RUN-STOP交替闪烁,我用酒精(无水乙醇)冲洗了继电器板和CPU板。吹干晾干后,再上电就正常了。可能是电路板积灰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情况ERROR常亮,RUN-STOP交替闪...

谢谢分享。

网友J(2022-04-20):
解决了么,我的CR40也是这样,run stop交替闪烁 error常亮

网友J:
我这个还有问题,CR40没有TF卡插槽,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K(2023-02-16):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还有问题,CR40没有TF卡插槽,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请问你们红灯常亮,绿灯和黄灯交替闪烁的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L(2024-09-02):
我的CR30S也是同样情况 ERROR红色常亮,RUN和STOP交替闪烁。通讯搜不到。外围未接线就通了220V电源。都有什么可能导致呀

网友M(2024-10-18):
查看一下程序中有无强制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