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6517B皮安表维修拆机案例

楼主(2019-03-08):
公众号:安泰测试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

吉时利6517B皮安表维修拆机案例

吉时利6517B KEITHLEY6517B型静电计/高阻系统也被叫做皮安表。6517B提供的精度和灵敏度指标是高于其他同类型仪表。它丰富的功能使测量高阻和绝缘材料电阻率变得简单。具有425读数/秒的读数率,比同类型的静电计显著的快,可以提供快速、简易的方式测量弱电流。这不年后刚开工我们就接修一台6517B皮安表。下面分享西安安泰仪器维修工程师检修该仪器的过程:

客户报修故障:仪器开机后无法正常测试。电压电流均不能正常测试。

如下图:

接下来就拆机看看,拆机发现吉时利仪器的主板构造跟泰克比较类似,看着这整齐美观的电路板以及漂亮的排线,瞬间就爱上了它。下面就进入小心翼翼的检测阶段:

出现此类故障首要怀疑主板故障。首先检查内部主板上的器件是否有故障,经检查发现主板器件确实部分故障(对管,电阻,运放等器件均有故障)。如下图:

更换这些损坏配件,然后通电检测发现MOS管也失效,电阻以及小信号的三极管都损坏。采购相应配件更换,随后通电开机测试。

连接福禄克5700A校准源进行电流档测试,测试输出值正常如下图:

连接福禄克5700A校准源进行电压档测试,测试输出值正常如下图::

接万用表测试仪器输出正常:

此次吉时利仪器维修心得总结:

安泰仪器维修根据多年维修经验得出70%的仪器故障都由于操作不规范及使用不当造成,下面分享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操作时要注意:

首先在充分了解仪器的功能指标/操作规范的前提下:

①使用前,先估算输入信号功率/电平;

②先开机稳定后,先接输入线缆再加信号;

③加输入信号从小信号加起,再逐步增大;

④加入大信号,需要在输入端口加衰减器,衰减探头/线缆等。

2、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示波器输入电平不得超过仪器最大输入电平。如需测试高电平信号必须选用合适衰减倍数的探头。否则会损坏示输入信号处理模块,甚者烧毁采集板或数字处理模块。

3、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频谱仪、功率计的输入口输入功率不得超过其允许的范围。如需测试大信号,必须在其输入口串接合适的衰减器(尽量大些),否则会损坏ATT、第一级混频等。

4、仪器安全接地

如果仪器未接地或地线接触不良,会造成设备端口/外壳带电。可能在端口与其它设备相连的瞬间放电,损坏内部电路,这对于电子仪器和待测目标是致命的。甚或会对人体放电,造成人身安全事故。

仪器接地,目前是通过三芯电源插头\插座的接地端与地相连。但实际使用的电源插座会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无法保证可靠接地。所以要求所有仪器设备都必须另接地线,与地网相连(二次接地,加强接地)。

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