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一段程序

楼主(2019-03-08):
这是木材定长横截锯用的程序。D204是原点到锯片的值。绝对位置值加D204就是D206值。D204和D206由触屏输入。是长度单位MM,DDRVA用的是脉冲数。是不是触屏有计算功能。小弟确实不明白。望兄弟们能指点一下。

楼主:
不能上传附件。看明天能不能上传。

网友A(2019-04-12):
第一步:可以在触摸屏D206的输入框看下有没有进行转换

第二步:监视下每次伺服动作时,D200的数值是多少

输入的距离是要转换为脉冲数的,根据脉冲当量来转换

网友A:
请问下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一起互相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