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位置控制参数读取

楼主(2019-03-09):
松下FP-XH系列中,使用PLBW指令读取轴当前值坐标与采用读取通讯读取驱动器的当前值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方式读取到的数据精度哪种更精确些???

网友A: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没有谁精度高低,最主要是响应速度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