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报系统故障

楼主(2019-03-09):
 现场有个ABB IRB1410  我在删除多余的数字量输出的时候,多删了一个d01,导致系统故障, 系统提示没有找到与Auto On 关联的输出,让重新添加d01 到Eio配置文件,或在Eio文件里删除Auto On  ,  我在配置里的系统输出项里创建了个d01,并且也关联到了Auto On  但是还是出现系统错误,现问题:能在示教器里修改Eio配置文件么? 在哪里可以修改Eio配置文件?

网友A:
你在添加信号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改了EIO了,你可以用UE软件打开EIO,用Robotstudio也可以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在示教器还原系统备份,也可以尝试在Robotstudio里面重装机器人系统,还原系统备份。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在示教器还原系统备份,也可以尝试在Robot...

已解决   重新还原系统就好了呢

网友C:
你可以尝试在示教器还原系统备份,也可以尝试在Robotstudio里面重装机器人系统,还原系统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