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水泵问题

楼主(2019-03-09):
目前控制6台水泵,控制都很简单就是普通的点动启动,点动停止。每台水泵有两个按钮,为了拉线方便少拉线做了单按钮启动停止。意思就是一个点动按钮点一下输出翻转。水泵也都没有启动顺序要求,按哪个水泵就停或者开,两个按钮做成并联到PLC的两个输入点,也都可以独启停。问题是现在开机的时候,有个别高手,手比较灵活,启动完6台水泵几秒钟就完成了。存在启动过快跳总开关的问题,想给水泵做一个延时电路,每启动一台水泵要等4秒才能启动下一台。停的时候要马上能停的,有时候万一启动按错水泵,要馬上按一下开关,要能停止。请各个高手给一个程序。或是给个思路。

网友A:
PLC输出作延时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这种要付费才有人真正回复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那个型号的PLC

网友D:
第一步:你先自己启动一台电动机,看看一台电动机启动所需的时间。

第二步:将所有的的启停状态先放入中间寄存器中。

第三步:将这些1到6的寄存器信息,分启动2台、3台、4台、5台、6台的情况,再次将它们整一个中间寄存器出来,同时加上延时指令。

第四步:1台直接启动,多台就开始考虑分时启动了。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思路,你可以方向写,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这样的起停本来就存在一定曲线,变频器启动端子一般都可以设置为常通启动的方式,就是触点一直接通,断开变频器马上减速停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开关跳闸的问题,最好是单台电机运行平稳后才能允许别的电机启动,而且每次限制只能启动一台,这些都可以通过延时及与的关系搞定

网友F:
哪有那么复杂,就是电流控制问题。在主回路串进一个电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的常开点与按钮开关串联就行了。主回路电流大不允许启动。

网友G:
每一个Q点输出的时候,把对应的中间变量置1断开其他水泵的Q点输出,延时4S后复位。

网友H:
程序上做一个延时,把上一台的延时作为下一台的启动条件串进启动回路。停止时,直接停止就行

网友I(2019-04-11):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将6台都单独接入到PLC(用12个点输入),还是六台的按钮并联然后将这两个信号接入PLC(用两个点输入)?

网友J:
楼主好人,下来看看。多谢

网友K:
你可以做一个顺序启动,即使他是同时按下按钮,也得等到你前面的电机启动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后),后面的电机才能启动。不然所有电机同时启动,瞬时电流肯定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