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还是昆仑通态?

楼主(2019-03-09):
请教各位大侠,嵌入式组态软件,那个更好用呢?昆仑通态现在的售后几乎等于没有,组态王好像相对复杂。各位给点意见呗。多谢

网友A:
组态王还可以把  也简单。

网友B:
其实都各自有自己优势,如果是小公司,别人售后都会不怎么理睬,大公司就把你当作上帝一样

网友C(2019-05-08):
我觉得只要能把实际问题解决了就行,用什么不怎么重要的吧,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D:
国产的触摸屏MCGs比较好

网友E:
用昆仑通泰吧,简单,兼容好。

网友F:
组态王好点,昆仑通态售后却是不行,问客服也不懂,资料很少。

网友G:
杰控不错,我平时测试都用这个。

网友H:
组态王比较用的人最多了

网友I:
组态王

 到你家接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