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脚本问题

楼主(2019-03-09):
1创建两个用户账户,用户等级分别为“操作工级”与“系统管理员级”,
操作工等级用户的账号及密码均为 abc,系统管理员等级用户的账号及密码均为
abcd。 (这个问题已解决)下面的问题脚本怎么写呢 谢谢

2当使用操作工等级账号登陆时,输入正确时,正常登陆并进入操作界面
及顶部窗口;输入密码错误,将无法正常登陆;密码输错三次后,锁定该用户账
号并弹窗提示“该账号已被锁定,请使用系统管理员级账号登陆”。
操作工等级的用户锁定后仅能使用系统管理员级账号才能重新登陆,若
系统管理员级账号密码错误三次以上则自行退出组态程序。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一般都可以在组态软件中找到控件,类似安全组中找。

网友B:
现在触摸屏软件都带有这个功能,不复杂,直接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本来自带

那管理员账户错误3次自动退出程序  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触摸屏软件都带有这个功能,不复杂,直接选就好了。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三次 失败了退出程序,这个怎么写呢

网友D:
滴滴我,我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滴滴我,我可以搞定

网友E:
二楼回答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