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和铝线并联使用

楼主(2019-03-10):
目前使用的一路电源采用三根单芯240铜线供电,电压380,电流600,总是发热。然后就在铜线上又并联了一组240铝线,本来计算电流分配是铝线230A,铜线370A,结果最后用钳形表实测电流都是300A,百思不得其解,铝线的电阻率肯定要比铜线高,为什么两根线路上流过的电流一样大??求大神解答,两根线路长度都是100米

楼主:
计算过程

铜线电阻:0.017*100/240=0.007

铝线电阻:0.028*100/240=0.0117

铝线和铜线电阻比值:0.0117/0.007=1.67

设铝线电流为X

X+1.67X=600    X=225A

是不是我计算的方法有问题啊

网友A:
计算有明显的问题,对于交流必须计算电抗,而且电抗比电阻要大的多,高压计算电阻直接忽略不计,低压计算要考虑电阻影响。电抗主要取决于电缆结构,铝或铜材质材质不影响电抗。你看设计手册给电缆电抗,材质、截面基不影响电抗值。而且你这个做法违犯缆规GB50217,并联电缆必须同型号、,同截面、同长度,不仅仅是分流有问题,出现短路故障后烧坏电缆你要担责任,要是引起其他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A:
所以两根电缆电流差不多,不同截面电缆并联,大截面电缆是浪费,小截面电缆载流量达到了,就是两根电缆载流量上限,基本就是小截面电缆的两倍,电缆热稳定也取决于小截面电缆,更重要的是违规,建议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