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控制器

楼主(2019-03-10):
物联网控制器用的三极管可以是PNP型吗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看你的PLC配置

网友B:
其实不管现场是什么类型,都可以通过质检继电器转换,PNP可以转换为NPN,反正NPN可以转换为PNP。特别是和别人做信号衔接的时候,别人不会根据你的需要预留信号,所以就需要灵活运用

网友B:
上图看看,这样的话,不管现场你是什么信号,都可以根据你的硬件输入类型根据实际条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