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3-10):
各位大神,麻烦帮我看看以下程序是否有问题,我采用的PLC是FX1N,模块是FX2N-4AD。

图2是我一个液位压力变送器,二线制,我按照图所示进行接线,可是D100,D101的数值都是0,没有变化,是接线接错了吗?

网友A:
看了一下,楼主2线制变送器接线正确的,只要是接线了,D100数值就不应该为0,此时有可能变送器没有信号输出,建议用万用表电流档mA测一下变送器是否有输出。其次看看D100,D101是否有在别的地方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楼主2线制变送器接线正确的,只要是接线了,D...

恩恩,今天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发现D4读出来的数值是0,之前读出来的都是2010(模块用FX2N-4AD),今天突然就读出来是0了,是模块坏了吗?还是其他的问题,D4其他地方没有占用;

模块电源灯是量的,24V灯是量的,AD灯不亮(之前读出来是2010的时候是亮的)

谢谢!

网友B(2019-05-14):
仔细看了一下 ,你那第一行H3311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