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输入变频器接单相220V不带负载是否可以调试参数吗

楼主(2019-03-10):
记得以前三相电源380V输入变频器,使用单相电源380V输入,可以带小负载运行调试。目前场地没有单相电源380V,只有民用电单相电源220V,可否接入电源进行简单测试参数,如果带小负载可否?

网友A:
image.png网友解答,供参考

楼主:
网友作答非常有道理!感谢亲们积极响应

网友B:
如果控制电源是220V,那么可以通控制电源调试一下变频器参数,但是不能带负载,低电压会使变频器报警,无法正常运行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控制电源是220V,那么可以通控制电源调试一下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