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00参数表设置步骤

楼主(2019-03-10):
三菱变频器e700参数表设置步骤

三菱变频器e700参数表设置步骤

  一、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在调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参数设定不当,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导致起动、制动的失败,或工作时常跳闸,严重时会烧毁功率模块IGBT或整流桥等器件。变频器的品种不同,参数量亦不同。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变频器约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不论参数多或少,在调试中是否要把全部的参数重新调正呢?不是的,大多数可不变动,只要按出厂值就可,只要把使用时原出厂值不合适的予以重新设定就可,

  例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是必须要调正的。

  当运转不合适时,再调整其他参数。变频器的设定参数较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因此,必须对相关的参数进行正确的设定。

  1、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2、基底频率设定基底频率标准是50Hz时380V,即V/F=380/50=7.6。但因重载负荷(如挤出机,洗衣机,甩干机,混炼机,搅拌机,脱水机等)往往起动不了,而调其他参数往往无济于事,那么调基底频率是个有效的方法。即将50Hz设定值下降,可减小到30Hz或以下。这时,V/F>7.6,即在同频率下尤其低频段时输出电压增高(即转矩∝U2)。故一般重载负荷都能较好的起动。

  3、最低运行频率: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4、最高运行频率:一般的变频器最大频率到60Hz,有的甚至到400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5、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6、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7、跳频:在某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

  8、加减速时间: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9、转矩提升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10、电子热过载保护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11、频率限制: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12、制动时过电压处理制动时过电压是由于制动时间短,制动电阻值过小所引起的,通过适当增长时间,增加电阻值就可避免。

  13、制动方法的选择(1)能耗制动。使用一般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以发热形式损耗。在较低频率时,制动力矩过小,要产生爬行现象。(2)直流制动。适用精确停车或停位,无爬行现象,可与能耗制动联合使用,一般≤20Hz时用直流制动,>20Hz时用能耗制动。(3)回馈制动。适用≥100kW,调速比D≥10,高低速交替或正反转交替,周期时间亦短,这种情况下,适用回馈制动,回馈能量可达20%的电动机功率。更具体详情分析以及参数选取。

  14、偏置频率

  15、现场调试常见的几个问题处理起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短不宜长,具体值见下述。过电流整定值OC过小,适当增大,可加至最大150%。经验值1.5~2s/kW,小功率取大些;大于30kW,取>2s/kW。按下起动键*RUN,电动机堵转。说明负载转矩过大,起动力矩太小(设法提高)。这时要立即按STOP停车,否则时间一长,电动机要烧毁的。因电机不转是堵转状态,反电热E=0,这时,交流阻抗值Z=0,只有直流电阻很小,那么,电流很大是很危险的,就要跳闸OC动作。制动时间设定原则是宜长不宜短,易产生过压跳闸OE。具体值见表1的减速时间。对水泵风机以自由制动为宜,实行快速强力制动易产生严重“水锤”效应。起动频率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频率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频率从0开始合适。起动转矩设定对加速起动有利,尤以轻载时更适用,对重载负荷起动转矩值大,造成起动电流加大,在低频段更易跳过电流OC,一般起动转矩从0开始合适。

  16、空载(或轻载)跳OC按理在空载(或轻载)时,电流是不大的,不应跳OC,但实际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原因往往是补偿电压过高,起动转矩过大,使励磁饱和严重,致使励磁电流畸变严重,造成尖峰电流过大而跳闸OC,适当减小或恢复出厂值或置于0位。起动时在低频≤20Hz时跳OC原因是由于过补偿,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保护值过小(包括过流值及失速过流值),减小基底频率就可。

17、起动困难,起动不了一般的设备,转动惯量GD2过大,阻转矩过大,又重载起动,大型风机、水泵等常发生类似情况,解决方法:

①减小基底频率;

②适当提高起始频率;

③适当提高起动转矩;

④减小载波频率值2.5~4kHz,增大有效转矩值;

⑤减小起动时间;

⑥提高保护值;

⑦使负载由带载起动转化为空载或轻载,即对风机可关小进口阀门。

  18、使用变频器后电动机温升提高,振动加大,噪声增高我公司载波频率设定值是2.5kHz,比通常的都低,目的是从使用安全着眼,但较普遍反映存在上述三点问题,通过增高载波频率值后,问题就解决了。送电后按起动键RUN后没反应

  (1)面板频率没设置;

  (2)电动机不动,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按“停止STOP”并检查下列各条:

  ①再次确认线路的正确性;

  ②再次确认所确定的代码(尤其对与起动有关的部分);

  ③运行方式设定对否;

  ④测量输入电压,R,S,T三相电压

  ;⑤测量直流PN电压值;

  ⑥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压值;

  ⑦检查驱动电路插件接触情况;

  ⑧检查面板电路插件接触情况;

  ⑨全面检查后方可再次通电。

  l-10—10V。-10V—10V的电压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F448—0BB8Hex(-3000—3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E890—1770Hex(-6000—6000)。l0—10V。

  0—10V的电压时,在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

  l0—20mA。0—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l4—20mA。

  4—20mA的电流时,在6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1770Hex(0—6000);12000分辨率时被转换为0—2EE0Hex(0—12000)。以上仅做简单的介绍,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分辨率,并且您所测量物理量实现的量程不一样。计算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19、注:模拟输入的配线的要求l使用屏蔽双绞线,但不连接屏蔽层。l当一个输入不使用的时候,将VIN和COM端子短接。模拟信号线与电源线隔离(AC电源线,高压线等)。l当电源线上有干扰时,在输入部分和电源单元之间安装一个虑波器。确认正确的接线后,首先给CPU单元上电,然后再给负载上电。l断电时先切断负载的电源,然后再切断CPU的电源。

  20、待续.......

  二.以下时三菱变频器主要参数的调试说明主要希望设定的参数

  1.上限频率(Pr.1)

  2.下限频率(Pr.2)

  3.基准频率(Pr.3)

  4.加速时间(Pr.7)

  5.减速时间(Pr.8)

  6.电子过流保护(Pr.9)

  7.适用负荷选择(Pr.14)

  8.最高上限频率(Pr18)

  9.基准频率电压(Pr.19)

  10.5V(10V)输入时的频率(Pr.38)

  11.适用电机(Pr.71)

  12.5V/10V选择(Pr.73)

  13.选择防止失速动作(Pr.156)

  14.AM端子校正(Pr.901)

  15.频率设定电压偏置(Pr.902)模拟量(电压)输入的零偏补偿量

  16.频率设定电压增益(Pr.903),设定模拟输入电压和电机实际运转速度之间的比例

  17.频率设定电流偏置(Pr.904)

  18.频率设定电流增益(Pr.905)u使用目的关联的参数

  1.操作模式选择(Pr.79)Pr.79=0,电源投入时未外部操作模式

  Pr.79=1,PU操作模式,用操作面板,参数单元键进行数字设定

  Pr.79=2,外部操作模式,启动需要来自外部的信号

  Pr.79=3,外部/PU组合操作模式1Pr.79=4,外部/PU组合操作模式2

  Pr.79=5,无

  Pr.79=6,切换模式,在运行状态下,进行PU操作和外部操作的切换

  Pr.79=7,外部操作模式(PU操作互锁),

  MRS(ON)时,可切换到PU操作模式(正在外部运行时输出停止)

  MRS(OFF)时,禁止切换到PU操作模式

Pr.79=8,切换到出外部操作模式以外的模式(运行时禁止)X16=1切换到外部操作模式X16=0切换刀PU操作模式

2.加减速时间/曲线调整

  Pr.7,加速时间

  Pr.8,减速时间

  Pr.20,加减速基准频率

  Pr.21,加减速时间单位

Pr.29,加减速时间曲线

3.超过50HZ的运行

  Pr.1,上限频率

  Pr.18,最高上限频率

  Pr.38,5V(10V)输入时的频率

  Pr.39,20mA输入时的频率

  Pr.903,设定模拟输入电压和电机实际运转速度之间的比例0HZ对于0%

Pr.905,设定模拟输入电流和电机实际运转速度之间的比例50HZ对应100%

4.频率的设定和输出的调整

Pr.38,5V(10V)输入时的频率Pr.39,20mA输入时的频率Pr.73,5V/10V选择Pr.902-Pr905,加减速时间曲线

5.制动动作的调整

  Pr.10,直流制动动作频率

  Pr.11,直流制动动作时间

  Pr.12,直流制动电压6.离线自动调整设定Pr.80=电机的容量(KW),选择通用磁通量控制设定

  Pr.9=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Pr.71=选择适用的电机设定

  Pr.83=电机额定电压设定

  Pr.84=电机额定频率设定

  Pr.96=1,选择离线自动调整切换到参数

  Pr.96,并且显示到设定的数值上在PU操作模式下,组合运行2时,按下正转或者反转键在外部操作模式下,组合运行1时,接通运行指令设定正在调整结束出错中止显示值1239参考离线自动调整时间(出厂设定)为大约10S正常结束:显示3,请按STOP/RESET键结束。

  强制终止:显示8,需要从新再次调整出错终止:显示9(变频器出错),91(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增加加减速时间,设定Pr.156=1),92(变频器输出电压达额定值的75%,检查电源电压的波动),93(计算错误,检查电机接线,再次设定)当调整正常结束时,在PU操作,组合运行2时,请按STOP/RESET键,外部操作时启动信号设为OFF。这个操作后,离线自动调整解除,PU监视器显示回到正常。离线自动调整时,设定频率监视器显示为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