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详解台湾永宏编程软件的FUN140指令

楼主(2019-03-11):
这是永宏FATER编程软件里的一段指令,看不明白啥意思,Ps是啥,SR是啥,WR是啥,有没有大神能通俗的讲解一下,即使看指令介绍也看不懂,求帮忙。

定位程序起始缓存器是啥,指令运作起始缓存器是啥

网友A:
Ps:Pulse signal脉冲信号,也就是说,一个0到1变化的脉冲就可以触发指令。

SR:Source Register 源寄存器,也就是你的数据要从哪里来。

WR:Whither Register 目的寄存器,也就是你的数据要到哪里去。

定位起始寄存器,在你使用表格的时候会让你定义一个起始位置。

例如,你妈叫你分桔子,说第一个人分2个,其它人每人一个,一共20个桔子,你跑到大楼傻眼了,到底从低楼开始数还是顶楼开始数,马上跑回去问,你妈告诉你起始位置放在底楼。

当你开始发桔子的时候,你一边发,一边将剩下桔子和已经发送的数量写到小本本上,然而小本本那么多页,写哪一页上呢?然后又跑回去问你妈,你妈告诉你就从第一页开始写好了,这样就定义好了指令运作起始缓存器。然后你第一页写已经发掉的,第二页写还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ulse signal脉冲信号,也就是说,一个...

感谢大神的精彩讲解,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