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详细解读永宏FATERPLC编程软件如图的程序段

楼主(2019-03-11):
这个FUN150指令是啥作用呀,R0和R490怎么来的,请教大神详解一下,帮帮小弟

网友A:
1、FUN150的功能是Modbus主站通讯指令,将PLC作为主站,通过1~4的通讯口与从站进行通讯。

2、PT:1~4,通过该通讯口进行Modbus传输。

     SR:数据传输表格的起始缓存器,你这里R0为数据起始,里面存储的是H50,在R1中为数据条数,R2中站号,R3,命令码………………你需要考虑太多,你完全可以使用ModbusMaster表格进行配置。

    WR:指令执行时的一些状态,例如这里R490中的高字节存放的是结果,0正常,其他不正常,低字节中存放的是运作号码,即当前交换数据为第几条。

    R491高字节存放的是当前交换中的从站站号,低字节中为当前执行的命令码。其他R492~R497内部使用,和用户无关。

HAVE FUN!

楼主: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请问这个通讯指令有什么用,是专门与伺服电机的指令么

网友B:
永宏的MODBUS指令,其实跟别的PLC指令没有什么区别,多看看指令手册。还有并非只能与伺服电机通信,只要支持MODBUS协议通信的设备,都可以进行握手通信。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发送接收不能同时进行,否则会造成通信阻塞从而造成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