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现象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3-11):
之前邻居家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家电表箱空气开关偶尔跳闸,但是总电源(漏电保护开关从未跳闸过),一开始他以为是时间久了,空气开关出现了问题,他买了一款同样的换上,结果不见好转,依然跳闸。找了小区物业电工检查好多次都说没有问题。后来一生气,就直接把空气开关省去。大家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可以各抒己见。

网友A:
检查下家中的用电设备吧

网友B:
空气开关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没选对?

空气开关已经用了很久,换了新的也这样

网友C:
电表是什么规格的断路器?电表箱在什么地方?

网友D:
空气开关选的小,过负荷跳,更换同型号的故障不能排除,更换大一点的空气开关就没事了

网友E:
空开小了吧,超负荷啦!

网友F:
建议空开换高一级的。

网友G:
公寓大楼分表电表输出用断路器一般都是16A给用户,不跳家里的断路器检查下家中的总断路器照片中看不清楚可能额定电流比电表总闸的大,所以不断家中的而跳开电表总闸的,换了电表总闸原来的额定电流断路器没用,因为是冬天家中用电量比较集中刚好与电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相差不多,家中是否是使用空调加热的,当空调启动时就有可能引起断路器跳闸。看连接在如家中总闸上输入电源线是4平方的,可将电表总闸断路器额定电流选择20A。家中大于1KW的电器不要集中使用,如果几个空调,在使用厨房大功率电器时,比如微波炉能抵上两台1.5匹空调,可以停空调一台,使之不要超过电表总断路器电流额定值。总之用电量不要超过电表总闸额定电流,过负荷使用十几二十分钟就会跳闸。

网友A:
看着是一头雾水

网友H:
找不出原因一项一项排查吧,是个大工程

网友I:
换进口空气开关试试,要不就不要空气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