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在进行信号完整性设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11):
  RJ45在进行信号完整性设计时,需要思考:1、与整个互联传输线阻抗的接连性;2、RJ45各插针间的串扰;3、有时序请求,要思考RJ45上的延时。

  RJ45的剖析办法与通常的信号剖析办法根本相同,都是运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并对成果进行剖析,得出结论。

  RJ45的模型剖析和电路的模型剖析是相同的,仅仅要注意RJ45和过孔效应的准确建模、仿真关于猜测信号质量非常重要。

  模型剖析有五种状况:

  1、多线模型(MLM):

  适用于多插针RJ45,包含触摸元件、触摸与触摸间耦合、触摸和屏蔽间耦合、焊盘间耦合等。除了SLM模仿的参数外,还能用来模仿串扰和地弹等。

  2、单线模型(SLM):

  适用于RJ45中的单线,如高速信号传输线,能够用来模仿反射、时延和偏移、衰减以及信号传输质量。

  3、S参数模型:

  首要使用于频域,可模仿吞吐量和串扰,经过时域改换,可产生阻抗、串扰、传输时延和眼图等。

  4、IBIS模型:

  是一种根据V/I曲线的对I/OBUFFER疾速准确建模的办法,支撑一切类型的RJ45和多种不同RJ45建模,如差分和不平衡信令、SLM(无耦合)、MLM(耦合)、模型级联、板到板以及板到电缆等。

  5、SPICE模型:

  是最为遍及的电路级模仿程序,被剖析的电路中的元件可包含电阻、电容、电感、互感、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各种线性受控源、传输线以及有源半导体器件。

  运用注意事项:

  1、对活络元件施行对噪声器件的物理阻隔;

  2、阻抗操控、反射和信号终端匹配;

  3、用接连的电源和地平面层;

  4、布线中尽量防止选用直角;

  5、差分对布线长度要相等,以确保在接纳端良好的按捺比;

  6、高速电路设计中应思考串扰疑问,包含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7、电源退耦疑问,也就是说加在电路上的电源一定要经过电感电容的退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