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透式刀闸阀中通径收缩的相关知识点

楼主(2019-03-11):
闸阀的种类与构造

密封面的倾斜角度一般有2°52´,3°30´,5°, 8°, 10°等,角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介质温度的高低。一般工作温度愈高,所取角度应愈大,以减小温度变化时发生楔住的可能性。

在楔式闸阀中,又有单闸板,双闸板和弹性闸板之分。单闸板楔式闸阀,结构简单,使用可靠,但对密封面角度的精度要求较高,加工和维修较困难,温度变化时楔住的可能性很大。

穿透式刀闸阀的通径收缩

如果一个阀体内的通道直径不一样(往往都是阀座处的通径小于法兰连接处的通径),称为通径收缩。 通径收缩能使零件尺寸缩小,开、闭所需力相应减小,同时可扩大零部件的应用范围。但通径收缩后。流体阻力损失增大。

在某些部门的某些工作条件下(如石油部门的输油管线),不允许采用通径收缩的阀门。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小管线的阻力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通径收缩后给机械清扫管线造成障碍。

穿透式刀闸阀的特色有哪些?

1.流体阻力小,密封面受介质的冲刷和腐蚀小(闸板敞开度高)

2.敞开较有力,密封性能好,介质流向不受约束,不拢流,不降压力。

3.形体简略,制造技术性好,使用范围广。

4.对密封面视点的精度需求较低;

5.温度升高不易导致把闸板楔住的表象;

6.密封面磨损时能够加垫片补偿。

7.闭阀所需力矩较小。

穿透式刀闸阀保管、保养、安装和使用:

1、阀门应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室内,阀门通道两端应堵塞。

2、长期存放的阀门应定期检查,清除污物。应特别注意密封面的清洁,防止密封面的损坏。

3、安装前应仔细核对阀门标志是否与使用要求相符。

4、安装前应检查阀门内腔和密封面,如有污垢,应使用清洁布擦拭干净。

穿透式刀闸阀四大可能发生的故障、原因及消除办法:

故障一、填料渗漏

发生故障的原因:

1.填料压盖未压紧

2.填料因使用过久或保存不妥而失效

消除方法

1.均匀地拧紧螺母,将填料压紧

2.更换填料

故障二、密封面间渗漏

发生故障的原因:

1.密封面有污杂物附着

2.密封面损坏

消除方法:

1.将污杂物清除干净

2.重新加工修整或更换

故障三、阀体与阀盖连接处渗漏

发生故障的原因:

1.连接螺栓紧固不均匀

2.法兰密封面损坏

消除方法:

1.均匀拧紧

2.重新修整

故障四、气动不灵活或闸板不能启闭

发生故障的原因:

1.填料压得太紧

2.气动执行器附件出现故障

3.气缸出现故障

消除方法:

1.适当旋松填料压板上的螺母

2.检查气源,检查气动三联件,如有损坏,立即更换

3.立即检修,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