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用处多样,它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19-03-11):
干簧管可以作为传感器用,用于计数,限位等等。例如,有一种自行车公里计,就是在轮胎上粘上磁铁,在一旁固定上干簧管构成的。把干簧管装在门上,可作为开门时的报警用。除此之外,它还可应用于其它在传感器及电子器件,如液位计、门磁、干簧继电器等。它还可以应用于干簧继电器。

KSK-SME560-2530干簧开关

KSK-1A85 系列干簧开关

一个线圈内的一个或多个磁簧开关磁簧继电器,以得到多对极点的干簧继电器。而干簧继电器工作电流时使用的是比较低的,并提供高运行速度,良好的性能,这是不可靠的切换由传统的接触,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的非常小的电流。

干簧继电器的优点:

(1)体积小,质量轻;

(2)簧片轻而短,有固有频率,可提高接点的通断速度,通断的时间仅为1~3ms,比一般的电磁继电器快5~10倍;

(3)接点与大气隔绝,管内有稀有气体,可减少接点的氧化合碳化,并且由于密封,也可防止外界有机蒸气和尘埃杂质对接点的侵蚀。

干簧管的玻璃管内装有两根强磁性簧片,将此置于管内一端使之以一定间隙彼此相对。玻璃管内封入惰性气体,同时触点部位镀铑或铱,以防止触点的活性化。干簧管利用线圈或永磁体,为簧片诱导出N极和S极,后因这种磁性的吸引力而开始吸合。 当解除磁场时,由于簧片所具有的弹性,触点即刻恢复原状并打开电路。

干簧管除了应用于干簧继电器和传感器外,干簧管(磁簧开关)还被广泛用于电路控制,尤其是在通信领域。磁簧开关磁铁驱动中常用的机械系统, 接近传感器 。 例子是门和窗传感器在防盗报警系统和防篡改方法。

网友A:
凑够了积分,下载了打不开,楼主看下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