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SE上位机趋势曲线问题

楼主(2019-03-12):
请教下各位,SE上位机,我想通过按钮指定变量显示在趋势图里,就是多个变量共用一个趋势控件,该怎么做呀?比如点击“按钮A”把“变量A”显示到趋势Tend1控件里,点击“按钮B”把“变量B”显示在趋势Tend1控件里,等等,研究了半天,谢谢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个问题所谓按钮AB我这样理解:

按钮有切换功能,按下A显示A曲线,按下B只是显示B曲线。我是这样实现

1,双击趋势控件-有个 “笔/pen”,添加需要显示的数据

2,下面有个多笔编辑,选择“可见性”

当运行的时候,点击数据标签,选择开关,就可以单独显示每条曲线,如下图

如果只是想多显示几个数据,那就多添加几个 :笔:就可以。

可能跑偏了。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B(2019-04-11):
将趋势里变量用参数文件#1,#2...类似的代替,然后通过按钮传参的方式即可实现点击不同按钮显示不同的趋势。

网友C(2020-07-03):
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显示数据一的数值范围是10-2000,显示数据二范围是300-3000的时候,y轴只会显示10-2000,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