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数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3-12):
444.PNGES2的PLC用ISPSOFT编程,在用DVP04TC-E2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图中我测量模块读取到的值是211,也就是21.1℃吧,除以10以后为什么是21没有小数呢。然后在昆仑屏上显示的也是21.请问我要怎么让他变为小数并且在触摸屏上显示为小数形式呢

网友A:
isp没有用过,用过Wpl

你这个直接用From出来的D300直接用肯定不能得到小数,

尝试 用M1002 LD SET M1081

           DEBIN D300 D302

           DEDIV D302 K10 D304

进行浮点数转换试试。

监控数值10进制

监控数值浮点数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没有用过,用过Wpl你这个直接用From出来的D...

按你的方法,可以显示了,谢谢老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没有用过,用过Wpl你这个直接用From出来的D...

可以麻烦再帮忙回答一下台达的PID指令要怎么在编程软件里面写出来吗,看的有点乱呢手册,谢谢了

网友A:
手册其实写的很清楚了。

1,PID指令的理解

指令4个参数,其中S1目标值--也就是设定值,

                                   S2现在值--也就是反馈值,

                                   S3参数--只PID得参数采样时间,比例,积分,微分这                                                    些参数,具体看手册。

                                   D输出值--这个就很明白了,指令在知道了设定值,                                                    当前值,以及按照设定的参数运行后,应该怎么                                                  输出放进D里面。

2,如何使用PID

在理解指令参数意义后,那就围绕这个4个参数做。

首先确定设定值,假设为D0--这个值存着我要设定的目标100度

                                     D4--当前值--也就是由传感器检测到的值,假设50度

                                     D200开始D200-D219存放PID的各种参数,这个就需                                             要单独设置或者把每个地址放在触摸屏上方便更改。

                                     D8--输出值,这是经过PID计算后得到的数据,要转换                                               为标准信号输出用来控制比例阀,加热器等等。。

------

围绕4个参数,及PID开启条件写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其实写的很清楚了。1,PID指令的理解指令4个参数...

这个输出值D8是什么形式呢,还有GWPM指令的Y0是直接到加热器的控制输出口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手册其实写的很清楚了。1,P...

D8就是计算出来的输出值,用GWPM就是占空比,如果对应模拟量输出模块直接可以转换为4-20ma,Y0就是控制加热装置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GWPM指令控制Y0是开关量的PID,通断通断

如果用TO K0 k2 d8 k1直接输出到模拟量模块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PID了,连续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那么这个指令我看到有PID和DPID如果我要用实数来进行计算的话是不是要用32位的DPID还是先转化位浮点数再用浮点运算指令来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如过你设定 反馈都是实数需要用Dpid 32位得,但是不建议太麻烦。

你就用16位得就好。只不过不同得是 设定和反馈得显示和实际用得不一样。

就是对客户显示是小数,对内计算就是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这个我设定浮点然后转成了16为整数再乘以10,然后去和读取到的值做比例可以吧。现在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一个PID是不是要设定好什么参数才能启动计算,我写了目标值大于实测值了,可是输出一直是0.是不是输出上下限和积分什么都要设置PID才工作

网友B:
建议坛主把这篇设为精

网友C:
昆仑的屏是有点坑爹,小数不好显示。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仑的屏是有点坑爹,小数不好显示。麻烦的很

小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回复内容:已经设置精华了

引用 网友B:
建议坛主把这篇设为精

网友E(2019-04-12):
台达垃圾的很,不建议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不错

网友G:
为啥要除以10呢?触摸屏上直接小数点后1位自动就显示21.1了。没那么复杂啊

网友H:
D300储存的格式是十进制整数,用FLT转换成浮点数,再进行乘除就好了,注意乘除的指令,不能用十进制的乘除指令

网友I:
用浮点数监视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J(2019-05-21):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K:
非常实用的台达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案例

网友L:
为什么在PLC里面除呢 简单点在触摸屏上做 不了可以了吗 新手说错了不要见怪哈

网友M:
要显小数好像得转成浮点数

网友N(2019-07-09):
小数是不是需要进行数据类型转换,用float类型数据

网友O(2020-03-02):
学习50

学习50

学习50

网友P(2020-06-17):
满满的精华知识,学习了

网友Q(2021-10-28):
我的mv没有值一直为0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