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耦合器常见故障及防治

楼主(2019-03-12):
一、 液力耦合器原理及作用

  耦合器具有减缓冲击和隔离扭振的性能;可以使电机起动有一个延迟时间,缓慢加速,减少骤然起动而引起的零件间的相互冲击。同时具有使电机轻载起动性能,由于耦合器的泵轮力矩与其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故当起动瞬间泵轮因转速低而力矩甚微,电机近似于带泵轮空载起动,所以起动时间短,起动电流小,起动平稳,尤其适合起动大惯量沉重负载。还具有过载保护性能,由于耦合器无机械直接连接,当外负荷超过一定限度后,可以保护减速器的作用。液力耦合器的作用范围甚广,尤其在煤矿开采进程中应用广泛,其可在开采过程中不断传送,能有效减少煤矿滞留时间,进而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同时也可维系开采工程的规定时长。本文以煤矿开采中刮板运输机为例,讨论液力耦合器常见故障。

  二、 液力耦合器运行中常见故障

  1、 液力耦合器高温

  当刮板运输机开启全动力作业时,其内部的液体便会随着动力速率的提升而持续升温,达到一个稳定值;而一旦内部温度超过限定值,则必然会高温干预影响液力耦合器的金属骨架和其他密封部件的效果。高温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的液力耦合器结构内密封容易效能降低,加速密封件的老化速度,直到发生密封件失效,引发内部液体渗漏、甚至外流,轻则降低设备输送性能效率,如果长时间继续运行,则会导致液力耦合器内部结构彻底报废。而当工作面减速器等依靠耦合器传输功率运作的设备,一旦耦合器工作时间超过正常范围内则必然会令接触面过劳磨损,此情况下若坚持运作便会在持续磨损中改变物理形态,进而引发窜动影响干预设备作业进程。预防措施:(1)当耦合器加载前,按照规定的充液量充液。注入耦合器内的水不允许有泥沙,煤粉等固体物质,充液量注入多会造成传动转矩超载且容易高温;充液量注入不足会造成传动转矩达不到设计要求,也容易产生高温现象。(2)及时更换液力耦合器的易熔塞。液力耦合器易熔塞是一个关键部件,易熔塞属于温度型安全泄放装置,当耦合器内部意外受热,温度升高到110度时,易熔塞即被熔化,耦合器内气体从安装有易熔塞的孔中排出。这种安全泄压装置只适用于防止耦合器内气体由于温度升高而造成超压。为了防止易熔塞失效,一般液力耦合器安装二个易熔塞,是过热保护装置,防止耦合器壳体爆裂;当易熔塞熔化后,需立刻更换原厂易熔塞,错误使用易熔塞,甚至用螺栓或木楔堵塞易熔塞孔导致耦合器内部温度升高后无法泄压,会导致油封损坏,轴承损坏,甚至偶合器破裂。重载连续起动会造成偶合器温度累积上升,到110度后偶合器会喷液,所以要适当控制起动间隔时间。如果必须频繁起动,可以采用外部浇水冷却偶合器。

  2、液力耦合器轴承损坏

  在检修过程中,耦合器损坏的最多的情况之一就是轴承损坏和漏液,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由于生产要求,耦合器必须保证长时间的运行,其内部的液体使用时间相对较长,内部结构杂质不断淤积,轴承长时间高速运转工作,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导致轴承温升严重,最终轴承失效,甚至导致耦合器失效。(2)轴承润滑不良也会引起不正常的摩擦磨损,并产生大量的热量,影响材料组织和润滑剂性能,润滑剂逐步失效。由于耦合器运行速度较高,因此轴承温度迅速升高,使轴承损坏,继而促使耦合器的罢工。(3)耦合器检修过程当中,不适当的安装方法也容易缩短耦合器轴承寿命,耦合器长时间在高温高速旋转状态下运行,再加上负荷较大,轴承容易失效,产生运行卡顿问题。处理措施:应选择高质量润滑脂对耦合器轴承进行保养,定期检查,长时间运行的设备要在停机时对相关部位进行拆解保养,以免出现润滑脂高温失效的问题。润滑剂的检测要以耦合器运行频率为基础,保障润滑剂内不存在金属物等相关杂质,定期补充或者更换润滑脂,润滑脂应适量,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定期给轴承箱加油。轴承加油后有时也会出现温度高的情况,主要是加油过多。这时现象为温度持续不断上升,到达某点后(一般在比正常运行温度高10℃——15℃左右)就会维持不变,然后会逐渐下降。不允许混合使用不同型号的油脂,因为不同型号的油脂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油脂变质、结块,降低润滑效果。油脂受污染也会使轴承温度升高,加油脂过程中落入灰尘,造成油脂污染,导致轴承箱内部油脂劣化破坏轴承润滑,温度升高。

  3、液力耦合器振动

  运行中耦合器声音异常,并且伴随振动。(1)液力耦合器泵轮损坏,或长期运行使耦合器内部锈蚀导致内部结构脱落,造成振动。(2)转载机、破碎机电机与液力耦合器中心不对,工作状态高频率震动可使耦合器结构与之产生共鸣,同时产生震动问题,导致设备运行不稳定。(3)由于液力耦合器是长期运行的设备,其紧固件在高速运状态下会产生松动甚至脱落的问题。处理措施:(1)解体检查耦合器的内部结构是否异常。(2)安装精度不高造成电机和减速器振动过大,安装时严格符合技术要求。(3)检修耦合器时,要求我们在组装时使用弹簧垫片或者使用螺栓固定胶挤入螺纹孔后再紧固螺栓,做动平衡测试。紧固耦合器的螺栓,使耦合器与基础接触良好。

  另外要确保液力耦合器正常运行,必须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按厂家规定的装配工艺进行检修,不得自行更换零部件的规格、材质。(2)做好备件的更换,保证备件质量符合使用要求,特别是轴承、密封,在使用前一定要进行检验,测量,对数据超标的轴承坚决不用。(3)做好预防性检修,对使用寿命到的零部件必须及时更换。

  为了更好的操作耦合器,并降低其运行过程中的故障几率,操作人员应该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作出预防措施,将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