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经变频器电机输出功率计算

楼主(2019-03-12):
请问各位,电机经变频器电机输出功率怎么计算?感谢!

网友A(2024-12-15):
  • 假设已知变频器输出频率,电机极对数,转差率,负载转矩

  • 首先计算同步转速

  • 然后计算实际转速

  • 再将转速换算为弧度 / 秒,

  • 最后计算输出功率

www.duoduorc.cn/post/55.html

网友B:
不明觉厉!细究中!支持!

网友C:
还是很历害的感觉

网友D:
转矩乘角速度是功率嘛,大学物理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