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途软件中通过无线路由器实现远程无线调试

楼主(2019-03-12):
在博途软件中通过无线路由器实现远程无线调试

现场工程师调试西门子PROFINET网络项目时,需要将笔记本电脑通过网线和PLC系统相连来实现调试,如果PROFINET网络中加入一个TP-LINK无线迷你型路由器的话,可以实现无线调试,即笔记本电脑无需于网络直连,而是通过与无线路由器进行无线连接,这样,可以让工程师远离电气柜,具体方法如下:

1、将无线路由器通过网线接在PROFINET网络的交换机上(无线路由需供电,不过也有可充电的无线路由)

新浪微博: @森特奈     新浪博客:森特奈电子

网址:www.sentinel-china.com

2、参照TP-Link的设置步骤,将TP-Link设置为“无线AP模式”,选择“接入点模式”即可,

3、将PLC、无线路由器、笔记本电脑的IP设置成同一个网段,比如192.168.1.X,设置完成后,在笔记本电脑上将无线连接打开,找到无线路由器的名字,连接上即可。此时在博途软件中,下载或者在线时,即可通过无线连接到PROFINET网络中。(注意:下载或者在线时选择PG/PC接口时,需选择无线网卡)

网友A(2019-04-22):
这种方法通过交换机连接,plc可以在线监控下载,但是为什么触摸屏确连接不上。而且所有节点内的设备都不能搜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