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外壳接地是否可以和中性线接地共用一个接地端

楼主(2019-03-12):
两个逆变器外壳接地是否可以和中性线接地共用一个接地端。

我担心的是:假如中性线接地线断路,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线带电。

流会顺着PE线流到金属外壳。使所有设备外壳带电

网友A:
担心的太多,PE线足够粗接线牢固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外壳带电情况!此电路全部金属外壳可以连接在一个共用接地端。因为直变交输出部分是个封闭的IT系统回路,金属外壳必须要接地的与内部电路无关。但不知直变交后的漏电保护器可就是多余的了,不知你的用意是什么。所有的漏电保护器安装后倒是会发生不明故障的罪魁祸首!

网友A:
另外到控制箱KM2 KM3接触器主触点符号画反了!要颠倒过来。

网友B:
都是你这样担心,接零保护系统(TN系统)岂不是个错误标准?

TN系统规定: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都要可靠的与零线(TN-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