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连接器知识概述讲解!

楼主(2019-03-12):
一般的电源连接器专门设计用于将电力从一个设备传输到另一个设备或从一个点传输到同一个设备的另一个点。这类连接器通常具有相对较高的电压,电流和温度额定值。下面来讲解下一种常见的电源连接器,名为DC电源连接器。

DC电源连接器知识概述

DC电源连接器是直流连接器的一种,专门用于将DC电源传输到设备的连接器。与其他电源连接器相比,它们具有较小的电流和电压额定值 它们主要用于12 V DC。它们是常见的低功耗电子设备。这些连接器有男性和女性类型。它们的阳销通常具有圆柱形结构,其内部触点和外部触点由绝缘材料隔开。公DC连接器通常称为DC插孔,而母DC连接器称为DC插座。DC插孔连接到从DC适配器或电池消除器向下流动的电线。直流插座焊接到DC插座要连接的电路板中。

DC插座通常安装在PCB的边缘,因此没有其他组件阻止插针进入连接器。您始终可以在DC插座旁找到ON / OFF开关和电源指示LED。直流插座是一个简单的圆柱形结构,两个触点由绝缘结构隔开,但直流插座并不那么简单。即使DC插孔只有两个触点,大多数DC插座都有三个引脚。外圆柱形触点为GROUND,内销为正。

虽然大多数电路板都附有电池,我们仍然可以插入外部直流适配器来操作电路。DC插座的三脚结构用于将电池的GROUND端子与DC适配器的GROND端子分开。电池和DC适配器的正极端子可以连接到DC插座的PIN 1。PIN 1和PIN 2为PCB供电。PIN 3是连接电池的GROUND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