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4447A频谱分析仪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12):
 最近接修一台安捷伦42.98GHz的E4447A便携式频谱分析仪。客户送修时报修故障是:开机自检报错。

接收到仪器后我们工程师就着手开始检测。仪器开机后出现自检多项报错,整个频段测不到信号的现象。这样的故障现象多半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下面就着手从仪器主板开始排查,打开仪器发现输入信号线被断开,多个板件上的接头松动。

处理维护接头松动问题后继续开机检测发现1st IF Overload报错,A20 J2信号正常,J3信号异常电平高。初步怀疑放大器或者是混频器有故障,更换放大器后无变化,接着继续换件排查更换混频器后overload报错消失,但是还有报错。这时候维修进入窘境,按道理说应该是报错都完全消失的呢,怎么还会有报错…………

   偶然一个小伙伴的一句话让我有了灵感,如果放大器、混频器的故障问题都解决那么会不会是衰减器的问题呢?进一步检测发现,还真的是衰减器部件不同程度的损坏,更换维修衰减器损坏部件后仪器的报错完全消失了。

    然后组装好仪器,通电正常开机后自检通过,所有报错消失,仪器检测正常。

    总结此次E4447A频谱仪维修心得:

    该仪器出现自检多项报错,整个频段测不到信号。经检测发现导致仪器故障的主要原因存在于以下三个部位:

    1.射频衰减器损坏;

    2.低频混频及放大器损坏;

    3.中频放大器损坏;

    经过此次维修过程,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真心劝解广大客户使用射频类仪器一定要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避免接口热插拔,一定要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断开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如果违规操作的话对仪器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因为射频类仪器价值都比较昂贵,所以维修起来的费用当然也就不会低了。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