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如何与第三方伺服连接编程按制

楼主(2019-03-11):
NX1P2 如何与第三方伺服进行ethernet 进行链接控制和编程 ,我看的SYSmac STudio 只能连omron 自已的 ethernet 的伺服电机,求大师提示告知?谢谢

网友A:
需要配置脉冲控制模块PG0122,在从内部组态变量,外部接线,编程方式一样

网友B(2019-06-19):
可以连接第三方伺服呀,提供XML文件,然后在轴配置中自己分配PDO参数

网友C(2020-02-25):
找这个程序,楼主给力了

希望没有忽悠人

网友D:
首先到伺服电机官网找ESI文件,在按照步骤安装ESI文件到sysmac studio软件上,直接拖拉到EtherCAT网络中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E(2020-04-28):
正是我找的东西,不错!!正是我找的东西,不错!!

网友F:
发点评论,赚点积分吧!!

网友G:
EtherCAT网络控制

网友H(2020-06-15):
走IP可以控制的,我做过NX控制西门子G120变频器

网友I(2020-09-11):
只有能找到伺服对应的xml文件,安装后映射下地址

网友J(2020-11-16):
发点评论

网友K(2021-02-11):
哥阖府雎鸠

网友L(2021-09-24):
这个西门子G120变频器有相关设置教程么

网友M(2022-04-09):
首先到伺服电机官网找ESI文件,在按照步骤安装ESI文件到sysmac studio软件上,直接拖拉到EtherCAT网络中就可以控制了

正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D:
首先到伺服电机官网找ESI文件,在按照步骤安装ESI文件到sysmac studio软件上,直接拖拉到EtherCAT网络中就可以控制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