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新建柜子求助

楼主(2019-03-12):
eplan 怎么新建箱柜求教程        自己试了一下 只有柜子 没有安装板

网友A:
 1 建立一个宏项目

 2 插入3D柜子

 3 定义安装板为 “安装板”,生成安装面,定义区域大小

 4 定义箱柜外壳为“箱柜本体”

 5 生成宏

 6 部件库里建立部件,1类 产品组“ 机械” 产品组“ 箱柜”子产品组“常规”, 随便起个名字,在安装数据选项卡里,图形宏下面关联之前生成的宏

 7 在原理图项目布局空间里插入箱柜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