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旋转定位编程求助

楼主(2019-03-12):
      直径80公分,长120公分,不锈钢滚桶(3毫米厚),工作用紫日变频器(4kw)带动1.5kw电机旋转.变频器频率40HZ ,给变频器一个停机信号,变频器要延时直流制动。所以定位很难.我现在想用信捷xc3_32RT_E做编程,加接近开关。各位师傅,专家帮我看看,怎样编程?谢谢各位。

网友A:
提前给停的命令不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就是计数,每转一圈加一,累积指令ADD,

网友C:
用伺服电机组成控制系统,可以对圆周做角度定位。

网友D:
考虑一下脉冲控制方式,相当于简易伺服

网友E:
加个编码器,判断位置提前停止可以嘛

网友F:
先降低速度,再停机,延长停机时间,效果会出来

网友G:
我做了类似的一台设备   控制精度要求高最好用伺服电机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不锈钢滚筒是个接收设备,工作时有时转得快,有时转的慢,有时转3分钟,有时转5分钟不等,但是每次停机的时候必须固定一个点上。  我现在想用信捷xc3_32RT_E做编程,加接近开关。PLC加接近开关测速度,能定位停车吗?(定位偏差20mm没关系)帮我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H:
加个编码器测量位置,做位置闭环,普通变频器定位几毫米以内没有问题。不想用编码器用两个接近开关也凑付,到第一个接近开关开始定位控制,位置测量用速度积分,反复调试效果差不多。

楼主(2019-04-12):
   感谢各位大师积极答疑,提示。我是用第一个感应开关做慢速信号,第二个开关是停车定位信号。现在停车控制在10mm。可以接受范围内。

 感谢工控论坛,感谢各位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