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不规则码垛

楼主(2019-03-12):
上图左一、右二、右一这种不规则怎麽码垛

有人做过吗?能实现不?有例程更改好

网友A:
最<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就是如果你找不到方法就示教第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就是如果你找不到方法就示教第一层、

谢谢!厂家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B:
按产品的形状,分三种情况进行示教,每种情况用等量偏移,是一种办法吗?  只是个人建议哈,也是新手

网友C(2019-10-14):
做4个变量根据变量来调取码垛程序

网友D:
可以用PLC通过通讯调用

网友E:
offset指令了解一下

楼主(2020-06-03):
谢谢 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