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9-03-12):
大神么我这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么,历史报警里面就是不显示

网友A(2019-05-03):
历史记录的查询  是需要把实时数据进行存储,不知道你的实时信息是否正确的进行存储!

网友B(2019-06-06):
先看保存的csv文件是否有数据。

再看历史报警元件的查询方式(按文件顺序还是日期)和对应读取地址的值。